液晶显示器 19 自动调整就好用 要不就偏色

楼主(2012-01-08):
液晶显示器 19 自动调整就好用 要不就偏色   自动调整时候正常  完毕了就偏色

网友:
进菜单调整一下。

网友:
要看是偏什么色了,,偏色有很多问题都会造成偏色,,灯管,,VGA线,,驱动板,,,,

网友:
详细说明,望闻问切。

网友:
进工厂模式 调调就好了

网友:
肯定是驱动板的原因了啊

网友:
也有很多是数据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