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驱动无法安装

楼主(2012-01-08):
本人新手,今天接到一组装机,主板杂牌货(没有任何品牌标志,也没有板号),故障是除了不认网卡驱动,其他一切正常,重装系统,用万能驱动驱也不得,不想修板,建议客户使用PCI网卡,但装上PCI网卡,连认都不认PCI,最后把主板网卡芯片吹下来,PCI网卡即自动认了,上网也正常。

网友A:
还是驱动的问题!网卡芯片应该有型号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驱动的问题!网卡芯片应该有型号吧!

那是系统自带驱动的网卡,在网上下载COPY到机子,安装也是不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系统自带驱动的网卡,在网上下载COPY到机子,安装也是不得的

系统上的安装包网卡驱动一项先不要打,然后根据型号找官方驱动打!

网友:
额,这没试过,下次有机会先,我已经把客户的网卡芯片干了,然后加pci网卡解决

网友:
故障在网卡电路

顶

网友B:
量产用天意U盘维护系统吧,功能还是比较齐全的,如果是HDD的话,杏雨梨云也是不错的,我现在一个u盘既做量产CD启动,也做HDD,两样都有,很方便

网友C:
是主板电路问题吧,,驱动问题不会造成PCI网卡也不识别这样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主板电路问题吧,,驱动问题不会造成PCI网卡也不识别这样的问题吧.....

应该是,一般以前我加PCI网卡的话,原先的网卡我都不做改变的,现在这个要拆了主板网卡芯片才可以,在BIOS禁用集成网卡也不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产用天意U盘维护系统吧,功能还是比较齐全的,如果是HDD的话,杏雨梨云也是不错的,我现在一个u盘既做量产 ...

这个发错了,罪过,在另一个网页的

网友:
直接入bios,屏蔽内置网卡。比吹下容易吧

网友:
网卡芯片是挂在PCI槽上的,有可能是网卡坏了把!

网友:
这个应该是网卡芯片坏了才不能认网卡吧

网友:
本人感觉问题在网卡上应该是网卡不良造成的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屏蔽了集成的也不行,按上pci的还是不认。

网友D:
1,屏蔽主板网卡 2,卡槽坏 3,网卡芯片坏(多数旁边电容) 4,更换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1,屏蔽主板网卡 2,卡槽坏 3,网卡芯片坏(多数旁边电容) 4,更换主板~

我直接把网卡芯片拆了就得了

网友(2012-08-24):
网卡芯片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