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老毛桃制作U盘启动的,我来下载,

楼主(2012-01-08):
我要老毛桃,制作U盘启动工具,又得联系我             谢谢

网友:
本人用的是完美者

网友:
百度一搜一大把

网友:
我用的“大白菜”。

网友:
百度老毛桃 官方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电脑店 复制的手懒 居然说我没有权限发链接你百度吧 diannaodian 拼音
大小: 281911818 字节
/MD5: 71A095731CAC42F6C8B1A809FD8483E9
SHA1: 55575965BF9C29E28C56DB718B727446FFD08140
CRC32: 6E9FAF64

电脑店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 V3.1(智能装机版)更新:

1、完善一些程序细节及已知的问题;
2、修正个别U盘不能识别问题,并增加盘号显示;
3、增加调用迅雷下载更新;
4、增加鼠标定位水印和菜单;
5、个性保存由原来的分别保存改为一并保存;
6、更多细节调整和更新请仔细阅读官方教程;
7、增加常用软件包下载。

    电脑店U盘装系统专用工具,也是常称为的U盘启动制作工具的功能升格版,能更方便电脑技术人员装机、维护电脑使用的超强工具。此作品100%成功制作U盘启动,集成工具更全面,完全可以应对电脑技术人员常见的电脑故障维护工作。

    本软件强大功能:
1、支持多品牌U盘、SD卡、移动硬盘制成启动维护U盘。
2、一盘两用、携带方便。启动文件防毒、防删、防格,U盘剩余部分可以当普通U盘一样使用。
3、一键制作,免格式化升级。
4、支持老机器启动前进行USB加速。
5、支持原版WindowsXP、Windows7系统的安装。
6、支持启动自定义ISO或IMG文件。
7、支持启动背景、PE背景的个性化设置。
8、内置PE集成全面的SRS驱动,支持更多电脑硬盘开启AHCI模式,采用独特的加载技术双显卡笔记本避免蓝屏。
9、内置全面的DOS工具和PE工具,满足装机和日常电脑维护的需要。
10、PE内置自动安装功能,装机更方便;集成常用软件包,一键安装,减少装机时间。

本工具与其他方式的维护工具对比优势有:

一、自由更换系统,方便快捷
自制引导盘和光驱无法更新系统,电脑店引导盘用户可以自由替换系统,方便快捷,一键安装。

二、写入保护,防止病毒侵袭
U盘是病毒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电脑店引导盘采用写入保护技术,彻底切断病毒传播途径。

三、一盘两用,携带方便
平时当U盘使用,需要的时候就是修复盘,完全不需要光驱和光盘,携带方便。电脑应急,最给力的帮手!

四、告别繁琐,简单易用
不需要任何技术基础,突破英文障碍和笨重的光驱,菜鸟也能玩转电脑,实现全民普及电脑技术

五、读写速度快,安全稳固
光盘和光驱系机械产品,容易划伤和损坏;U盘可达5万次读写次数,USB2.0高速传输,整个过程不到10分钟。

六、更新换代,抛掉光驱
几年前,光驱替代软驱用来安装和维护系统;如今随着光驱淡出市场,U盘正在成为装系统的新兴主流工具。

    本软件是目前网络上比较完善的U盘装系统、U盘启动制作工具,电脑店技术人员必备工具,一盘在手,万事无忧,别无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