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EE PC上网本怪问题

楼主(2012-01-08):
现接到一个华硕的上网本,问题是一开机不显示,大概开机10-20分针左右,才会显示开机画面,进入系统正常。每次开机都是这样,特别是第一次开机的时候要好长时间,感觉就是要到达一定的温度的时候才可以开机。请教各位高手指教。
华硕

网友:
拆下来先风枪吹下 看看吹哪个会开机快点显示。再判断。。做桥。。
反对楼主:
3.0
范德萨
反对楼主:

网友:
你看看电源部分,我修过一个台式机,按开机按钮后8个小时才自己开机,换了一个电源好了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电源故障,查电源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 测一下屏线接口的电压信号

网友:
是不是适配器的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