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00触摸板左右键正常,键盘全部失灵

楼主(2012-01-08):
求助DELL 1400触摸板左右键正常,键盘全部失灵  ,更换,C壳,键盘,故障依旧,,找了个MEC5025换上触发电流到1.01停留2秒掉电,,换回之前IO触发开机正常,键盘依然不能使用,,查接口电容也没问题,,没思路了,,,

网友:
掉电不知道是否是这款机子的IO带程序,,

网友(点评):
排除IO自身或焊接问题,要不换一个试试。

网友A:
"键盘全部失灵  ,更换,C壳,键盘,故障依旧"
这个什么意思,更换了C壳和键盘?更换C壳做什么?遇到过快捷键按键板问题导致键盘不能用的。

网友:
从作桥咯      应该做到位的话  应该可以

网友:
对,多数情况是快捷键板有问题导致,拔掉试一试

网友:
要是smsc的EC里面就有程序

网友:
应该是io、的问题 之前我修过

网友:
第一先把排容全部下掉。那个5025应该带程序的,

网友:
IO是带程序的 你换个一定不好用 必须有一样的程序的IO才能好用哈

网友:
键盘接口阻值如果正常,应该是EC坏了

网友:
研究一下C壳上面的触摸板上面的电路,把没用的都拔了试试,有时候那线断了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全部失灵  ,更换,C壳,键盘,故障依旧"
这个什么意思,更换了C壳和键盘?更换C壳做什么?遇到过快捷 ...

这款键盘是先接到C壳再接到主板的,更换C壳就是排除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