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双显卡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2-01-08):
双显卡工作时是自动切换的吗?

网友:
依效能做切換~
文書~上網就用內顯~~
打GAME就用獨顯!!

网友:
手动切换的右击空白处可以切换,感觉唯一的好处就是省点电,然后显卡有点问题多个备用

网友:
就是有个备用的

网友:
能了  一般玩游戏 看高清电影启动独立显卡  集成显卡省电吧

网友:
有个华硕的双显卡本子,很不好用,切换到独立显卡就容易死掉,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插着电源用的,真不如直接就独立显卡

网友:
能用独显就用独显吧,用集显也就是降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