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不寻常问题

楼主(2012-01-08):
hpv3000   965  独显
机器来时是进水的,在南桥和max8743附近。师傅把南桥取下后发现下面焊盘相当的烂,一坨坨黄的。然后把南桥重植后做上。自动上电到0.29a,没有1.05v和1.8v。
今天我来时师傅说没时间看了,让我研究研究。
打开图纸,测到4脚和21脚分别有19v和5v,11脚和12脚分别有3.3v,bst有5v,下管g集有5v
但是就没电压出来,换了个8743,涛声依旧。上下管也全都换了,还是没有电压。

在这其中有个小插曲,当我测到1.05v的下管g集时可调电源电流上到0.4a,就是这时还是没有1.05v,我专门用一块表笔测g集电压一块表笔测电感,还是没有1.05v,但感觉怪怪的,最后解决问题也跟这点有关。
没有头绪了,晚上回家上论坛看看大家的思路,发现有个现象跟我的很像。那哥们最后是把skip#线刮断了解决的。没办法只能照别人的经验试试。把第6脚翘起后,电流上到0.33a,测1.05v和1.8都出来了。
多试了几次,有时电压能上到0.5a左右,但明显不跑码,电流没有跳动。这时有点怀疑南桥了,想到那黄黄的一片,不由得担心起来,请示了下师傅,说想换就换。
但我不想那么武断地就换。又开始测1.05v的下管。当电流上到0.5a的时候测它电流马上掉到0.33a,cpu的电压无。max8743的pg这时也没有,而这个pg是cpu的开启信号,心想肯定是1.05v产生还是不正常,实测其实只有0.95v,也不知道是不是万用表的原因。感觉好像漏电。于是把下管的g集直接翘起,飞根线到24脚,再次上电,电流直接上到0.9a之后跳了几次到1.2a左右,感觉亮了,接屏出现hp。维修完毕。
事后总集:南桥没坏,就是因为1.05v产生不正常导致不跑码。
虽然维修完了,但心里还是有些疑问,明明图上skip#是连接的slp3和slp4,应该就有3.3v啊,为什么我去掉后反而会产生电压,希望论坛长辈们给点解释。不胜感激。
另外在此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在来年财源广进。也祝咱的论坛越办越好。

网友:
你把下管G极断开还能正常的出来电压吗

网友:
没试过   我想这肯定不行啊    它没有控制了啊

网友:
我专门用一块表笔测g集电压一块表笔测电感,还是没有1.05v 要是有电压就出鬼了 你不接地永远没有电压
1.05V电压是北桥供电这个你应该知道的吧?没有1.05V供电证明北桥没有工作所以会出现你所说不跑吗

网友:
进水的机子不好修,腐蚀线路有些很难看出来

网友A:
G级悬空,管子没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G级悬空,管子没事吗,

没事啊 只要不把管子翘坏了就行

网友B:
SKIP#是计算机工作时的一种节能模式调节,正如楼主所说,是低电平有效,也就是说这个信号如果是低电平,是处于一种节能模式,有些电压是不开启的!正常触发的时候此信号为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SKIP#是计算机工作时的一种节能模式调节,正如楼主所说,是低电平有效,也就是说这个信号如果是低电平,是处 ...

谢谢高手指点   但图上确实是连接的3.3v啊

网友:
可能是芯片坏了。。。

网友:
看看有小电阻坏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