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6520C是甚麼芯片,怎樣測得知好壞

楼主(2012-01-09):
雅佳音响擴音器內的面板排綫,不小心將二條線碰在一起插,導致機POWER開不著,查了底板應沒燒零件有電壓,可能燒了面板一塊42PIN的IC,傳上圖片,各位可知這塊蕊片怎樣測好壞,請指點謝謝。

网友:
应该是这条线和地线短路了  应该烧前级供电,,芯片应该是好的  你查下这条线应该是5V电压的   应该有上拉电阻从供电5V来的

网友:
謝謝指點
那條量了有5v電壓,想問power按鈕,ts201零件觸感開關,按時沒電壓,是正常嗎

网友A:
这是正常的 这是典型的按键电路  按下开关后相当于此脚对地短路 所以电压被拉低为0  主芯片检测到这个脚为低电平的时候 主芯片执行下一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正常的 这是典型的按键电路  按下开关后相当于此脚对地短路 所以电压被拉低为0  主芯片检测到这个脚为低 ...

謝謝幫忙
若按鍵power怎樣知ic-LC6520C的開機输出脚是哪一個,想沿著開機電壓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