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触发电路,

楼主(2012-01-09):
各位前辈 请教一个问题,怎样可以快速判断,主板中IO 有没有参于触发,我手上有一块,板,83627的IQ 68脚 始终为低电平,点开关没有测到有,高低高的跳变,。67脚始终为高电平, 73脚应该是南桥得到4大待机条件后,且收到67脚的高低高,脉冲   才持续置高SLP-S3信号,点没点开关,始终也是高电平,主板可以正常上电,跑码,我是新手,请各位前辈 指点,一二,。三可友,

网友:
我记得不是68脚有条变把!能触发说明75脚是有条变的,72脚是拉低电源路线的,等前面几个条件都满足是持续拉低路线,电源发出各路供电!(1,        ite(联阳):8702、8712、8716、8718、8711
不参与触发的IO型号
1,        smsc:LPC47M192
2,        winbond:83697
常见触发的IO型号
3,        smsc(史希思):LPC47M172
4,        winbond(华邦):83627、83637、83977
5,        ite:8705、8708、8710

网友:
83627的IO 68脚 是接开关的 点开关 应该有高低高的跳变,我这块板没有,等各个条件,都满足后,72脚持续拉低ATX绿线,但我这块板,IO 的72脚 始终都是高电平,75脚是一个什么信号啊,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

68235290 -5 严禁灌水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75是控制开关脚,应该有条变高低高或者是低高低的跳变。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