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51显示器的电源一体版没有5V和12V输出

楼主(2012-01-09):
联想L151显示器的电源一体版,没有5V和12V输出,经测量电源管理芯片SG6842,第3脚电压是15.5V,第7脚电压是11.7V,第8脚用万用表测量是0V,周围的各元器件都测量过二极管、开关管正常,电阻阻值在允许误差之内,6842也更换过,查不出问题所在。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
SG6842换过了,证明它没有坏。查SG6842第五脚是否有电压?第七脚电压似乎不足,来源应该是透过电阻从大电容串联降压而来,检查那些电阻是否阻抗偏高、第七脚旁有滤波电容,检测是否漏电。

网友:
先查7脚上的元件,再没有输出,查过压和过流保护电路,Q输出不是接了个很小的取样电阻嘛

网友:
第一脚 0V
第二脚 1.7V
第三脚 15V
第四脚 1.4V
第五脚 5v
第六脚 0V
第七脚 11.7V(资料上说电压在16V以上才可以)
第八脚 0V

第七脚接的是10uf的电容 更换过
各脚的电阻阻值在误差允许范围内

网友:
可能是反馈电路有问题,换光耦和431看看

网友:
这种就是电源IC没工作嘛

网友:
高压部分的供电断开了吗

网友:
学习学习,,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LZ修好了说下问题   我手上3块电源板都是这样的    板号 715G1899-1-HP  什么都换了都没有12 5V的  50V 的小电容有12V的电压   就到这没有电了  2块一样的  求解

网友:
把高压部分的跳线先断开再测量一下

网友:
楼主说的那个IC,,,我看到就怕,,,修起来,,,老是出现一些小问题

网友:
看一下那个兆欧电阻是不是开路或变质

网友:
像这种故障背熟维修流程就能轻而易举的解决了,建议你先断开高压板部分的供电,确定电源是否正常输出!

网友:
我们通常半小时内修不好的,就换通用一体板。即省事,又保险.那板也不贵

网友:
开关管和电源IC一起换个

网友:
第八脚是控制必须有电压

网友:
你上谷歌查一下查一下sg6842pdf就知道了

网友:
  换个光耦试试 量下附近电阻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