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WIN7改为XP

楼主(2012-01-09):
怎么把本本的原装WIN7系统改为XP,求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支持的话,格了,直接装。有的不支持XP无显卡驱动装了问题大大的多

网友:
在bios里面更改硬盘模式就可以装了

网友:
低格了装应该就可以的

网友:
如果不需要重新分区那就直接ghost安装吧。

网友:
新人的话,先网上搜下看能改不? 驱动什么的

网友:
直接装 不行重新分区 再不行改SATA  为IDE

网友:
把原來的格了再裝win7

网友:
我是职业装系统的,看看你的电脑是不是双显卡。如果是双显卡就要注意了,XP只认集显,独显就成摆设了。

网友A:
驱动找的到都可以吧,笔记本双显卡有什么优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找的到都可以吧,笔记本双显卡有什么优势吗?

独立显卡一般来说优于集成显卡

网友:
我就遇到一个WIN7的改XP无法安显驱的,装上显驱就花屏,卸掉就正常了。最后改成WIN7就一切正常了,我建议还是最好不要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找的到都可以吧,笔记本双显卡有什么优势吗?

最新的独显好多不支持XP的。没有XP的驱动,

网友:
别一上来就改,先看看本子是不支持。
现在的新本子很多都不支持XP的

网友:
什么机器
台新的机器装xp的话 有可能会有些功能不能用的
比如双显卡 N卡的 Y460  装xp 度显示无法启动的 导航条也无效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  怎么把WIN7改为XP
方法
1、直接格掉硬盘装XP (不要说不会)
2、用上帝模式 (不动原系统)

网友:
那是什么本本

网友:
重装系统。。。。。。。。。

网友:
只能重新装 .......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大家都是老师

网友(2015-06-04):
现在看到当年自己发的帖子都想笑,那时候小白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