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10E上网本开机报4短

楼主(2012-01-09):
今天来一联想S10E的上网本,客户说开不了机的。拿到机子上可调触发,电流哗啦啦的上去了,好景不久啊,只是上到了0.37不动了,还伴有4短的报警,根据以往,应该是内存(心里在偷笑),等客户走了,马上换内存,的确电流上到0.62但还是掉到0.52不动了,仍然伴有报警声并且不显,难道还是内存吗,用示波器打了一下内存的AD线,瞬间开机测到内存AD线瞬间有一些杂波然后又恢复平稳了,估计是CPU已经将BIOS资料调用到内存了。象CPU电压,已经测了1.08V,内存电压1.8V,上拉0.95V,复位北桥的PTL-RST电压也有3.3V,14.318也打到了漂亮的正弦波。桥,CPU也按了,还是一样。我现在怀疑是不是BIOS资料坏了,有哪位大师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请指点一下思路,或者有这机的图纸的。谢谢了!板号是DAOFL1MB6F0 REV:F     上板的图片

网友(点评):
这板有板载内存的吧,兄弟,你看一下咯,不要动不动就做桥。做桥之前我刷BIOS

网友(点评):
刷BIOS,换北桥,必好.

网友A:
先加焊一下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加焊一下北桥!

兄弟能说一下为什么要加焊北桥吗。。有时我也是觉得不知道为什么要加北桥的。。

网友:
加焊北桥试一下

网友:
大家好,感觉是内存不过码,所以加焊下北桥。有些道理,要是有图纸最好,找问题会更准些。

网友:
可以回焊一下北桥试试看看开不

网友:
这款机器我今天也遇到了,重值北桥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新的机器还是蛮难修的啊,,

网友:
有条件的话,就要先刷BIOS。再动桥。

网友B:
上网本北桥干了,好不了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网本北桥干了,好不了多久。

你的散热要做好啊

网友(2012-02-23):
楼主    小弟问一下CPU的电压 是EC 开启的吗   我这有一台CPU电压有时有   有时无  用烙铁托了还是一样   youCPU供电就能点亮

网友:
现在怎么样呀。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最后怎么好的

网友(2012-04-11):
我现在的问题也是这个,你的搞好没有!

网友(2014-11-18):
一般我也是维修北桥

网友:
太好了又学习到了!

网友:
先刷BIOS,在干桥,都不行,仍了哈

网友:
想问有没有刷过BIOS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