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0B 怪问题求救

楼主(2012-01-09):
HP 6510B  965芯片组, 该机上电马上就掉电了,经测电压 开机瞬间内存,CPU都有供电且正常,

只是闪一下就掉了,  取掉CPU后要等6秒左右才掉电,掉电前可以CPU电压正常,且时钟正常,PCIE槽

上有PCI PLT RST 3V电压,换一个CPU故障一样,以为是VCORE部分带不起CPU负载而掉电,于是换了

ADP3208芯片,故障依旧,

网友:
楼主你没有说清楚怎么掉电啊?这个机器是不是用稳压电源0.01-0.05-0.01啊?  要是这样的话你拿个惠普适配器试试。

网友:
当上CPU时,上电瞬间还没有PCI PLT RST时就掉电了,于是又把南桥换了,结果还是掉电,

我实在是搞不定了,望各位师傅们支援一哈,谢谢了

网友:
惠普 6510b无待机维修一列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5409-1-1.html

网友:
我用的是自己改的电源,加了100K电阻的,我这个电源斗在其他HP机器上时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
取掉CPU后电流可上到0.35持续5.6秒才掉电,且各部分电压都正常,应该跟电源头没有关系

网友:
掉电后没有拔插设配器可以触发吗。。?

网友:
可能是有电压没有产生出来,你看看是不是全板电压出来了

网友:
刷下bios试试,这电流应该到自检程序了

网友:
这么早就掉电,全板电压都出来了吗?查温控芯片掉电前后有无一直为低

网友:
座有没有虚焊啊,加焊一下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