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帮帮我看看这个点位图

楼主(2012-01-09):
各位大哥帮帮我看看这个点位图怎样用,
小弟谢谢各位了

网友:
这不是点位图,是点线图

网友:
一般点位图只有IBM有,这种的只是辅助电路图用还可以作用也挺大的

网友:
你这是元件分布图吧

网友:
哦,知道了,谢了

网友:
维扬的就是这样的。。。。。。。你认为和IBM的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