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修复。精英主板,键鼠USB只有0.24电压,

楼主(2012-01-09):
飞线修复了,但是好难看哦,不知道客户能不能接受

精英主板,键鼠USB只有0.24电压,插鼠标灯不亮,能正常开机, 跑码,
电压被拉低,跑线路,线都往桥方面跑的
有人说5V是由红线提供的,但我没查到有由红线到键盘USB这一块的线路.也怀疑到I/O。IO是:it8716s-s,但手头没有这个IO代换测试,不知有没可以代换的其他型号

网友:
也有IO提供的一般是ATX红线提供的,线路上应该有电容或电阻,建议你还是跑跑线吧!毕竟坏IO发烦而已你那有没有代换型号,在一个你可以打一下对地阻值看看有没有短路情况!

网友:
毕竟换IO麻烦而且你手头上又没有代换型号

网友A:
你别修了。因为你一点基础都没有、、去找月饼老师和他学习学习

你连个5VSB都找不到还修什么修?、像你这样的水平。告诉你、你和我没有可比性。。我不是什么业务员。但月饼老师确实讲的好。你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网友:
哎,也就是学员,鸟成这样。

网友:
不错的业务员。你基础比我好???

网友:
数据线没有短路的话 飞个5V 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
那就飞个5V给USB.....

网友(点评):
谢谢,我飞线试试

网友:
JUMP 跳依下不就搞定了

网友:
查一下上拉供电是否正常有的供电是有二极管的查一下是否正常

网友:
明显要修供电呀。你要跑线跑才行。跑多了就可以

网友:
看看连到哪里去 5VSB还是5v 先找到位置,别急着飞线

网友:
先跑线路吧,飞线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感觉南桥也有问题

网友(点评):
懒得去跑了,飞线解决了,客户不能接受再跑线路看哪个小家伙坏了,

网友:
直接找个5V飞上去不OK啦、

网友:
能搞定就行,管他呢

网友:
不懂就慢慢学,学到会就是好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等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再刨根问底吧

谢谢你。

网友:
好了就行,只是时间不等人,以后找个废板成对了,~!

网友:
咱们又是不是搞科研。 能把钱挣到手   就行了!

网友:
恭喜楼主解决问题,有的主板USB供电通过一个跳线来实现的,可以留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别修了。因为你一点基础都没有、、去找月饼老师和他学习学习

你这话说的有点偏激了,他不是没跑线,只是没找到5V供电线而已,也许这板子设计比较特别!

网友:
方法好多种 看你选择哪一种 不要那么较真 有时间好好练习一下不就得了

网友:
朋友、这板子我拿来看了、那么大的一个自恢复电阻他找不到?让他学习学习理论知识说我是业务员、有这么说的么?什么都不懂就应该谦虚点。不应该说风凉话。

网友:
USB信号一般直通南桥,供电是5VSB过来的,跑线应该能找得到

网友:
飞线省事  我都这么修

网友:
嗯 慢慢学习 客户着急就飞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别修了。因为你一点基础都没有、、去找月饼老师和他学习学习

你不过也只是个学员 你跟别人比?有什么好比的么   你比他厉害 还是比他没用   你很厉害么?你算神么鸟东西   叼个毛
看你个鸟样毛都竖起来了,还真以为自己是什么人了

网友:
学习了~!本人也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