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硬盘 有坏道 怎么恢复数据?

楼主(2012-01-09):
联想笔记本 今年的 WD西数硬盘500G  顾客说有时能认到硬盘 有时认不到  大约有100来G的资料很重要 在后面的几个盘里面  在本机进PE 进不了  拿下硬盘外接U口 能认到硬盘 不显示盘符  用数据恢复的那些软件 检测不到硬盘 MHDD可以  请问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网友:
用专业点的软件可以   比如3000

网友:
如果3000都认不到,只有开盘了

网友A:
PC3000可以的,还有就是开盘吧。

网友B:
用MHDD的switchmbr命令禁用55AA进去试试!

网友:
巧妇难以无米为炊,没有工具是没有办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MHDD的switchmbr命令禁用55AA进去试试!

是的,说的非常好,不过,有坏道还是提取不了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3000可以的,还有就是开盘吧。

开盘也不是万能的呀。。。。

网友:
这种现象非常的常见 我们做的单子里面这种故障有时候需要长时间等待才能认盘  一般这种盘多个头中有一个头坏和固件问题也会造成这样的现象 可以用专业的工具恢复做!先从软方面着手  具体分析 再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