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在做raid 0 之后还能把单块硬盘从前的数据找回来吗?

楼主(2012-01-09):
我有四个一样的硬盘做raid 0 和一个备份盘,昨天备份盘丢了。
假如我把四块硬盘解除raid 之后还能不能把单块硬盘上的数据找回来?

网友:
只要给钱我想也不难.但是raid 一半恢复起来难度大

网友:
不能 用带SATA驱动的pe盘进去看看

网友:
可以!前提要先标好盘序、条带大小和开始扇区

网友:
为什么要解除呢,只要阵列在,装系统一样可以没问题

网友A:
我备份重要数据的盘给丢了,这四块硬盘之前就有那些重要数据,组完Raid 之后就没怎么往上写东西,所以接触之后用数据恢复软件扫描每一个磁盘,把剩下的数据都找回来,不知道行不行。

不可能的,RAID0存储机制你最好先了解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备份重要数据的盘给丢了,这四块硬盘之前就有那些重要数据,组完Raid 之后就没怎么往上写东西,所以接触 ...

估计是很难,祝你好运了

网友:
我四块160 的硬盘做的raid 0
160+160+160+160 的前80 G也就是每个盘前边20G 做过系统,后边单独是一个区,也就是每块硬盘有120G 没写过东西。
我的想法是用数据恢复软件把每块盘后边120G 没有覆盖的数据找回来,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从头到位,仔细看了几遍,也没太明白意思,4个盘做了RAID,然后,被解除了,怎么个解除法?是删除了分区?还是什么?
只要没有往盘里面写数据,重现组建虚拟阵列,把数据导出来就可以了,单独一个硬盘,是不可能扫描出数据的。

网友:
楼主的意思 是不是

要找回 做 raid0 之前的 每个单盘的数据?

网友:
当然可以啦

网友:
钞票的讲话

网友:
把你的问题描述清楚。重要的是以前四坏盘是什么状态,做没做RAID。以什么顺序使用。
现在做的RAID0后又拷入多少数据。这样才能判断能不能找回

网友(2012-02-09):
引用 网友A:
我备份重要数据的盘给丢了,这四块硬盘之前就有那些重要数据,组完Raid 之后就没怎么往上写东西,所以接触 ...

重新组回原来的raid哦,再用软件扫描,应该就可以恢复了

严重反对

网友:
单盘数据恢复是不可能的,RAID0存储机制你最好先了解下!

网友:
没有看明白是什么情况,但是RAID 0单块恢复数据 个人觉得基本没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