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上网本问题

楼主(2012-01-09):
手上有款华硕上网本关机后每过5-10分钟才能开一次机,开机后一切正常且一直正常。当开不起来的时候cpu是会发热的。加焊过cpu io重装过系统,问题仍未解决,请求指导下接下去的维修思路,实在没辙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严重 该换板  哈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或换个bios芯片

网友:
是不是U的供电电路问题呀

网友:
这问题确实挺复杂的

网友:
没有思路,看不出供电情况 电源插孔非常小稳压电源上没有符合的孔,用它自带的适配器的

网友:
是华硕eee系列的小本我去找找bios看,主要是能开起来的时候进bios什么的都很正常

网友:
刷bios吧,以前也遇到过这情况,升级bios解决

网友:
我了个去楼上就这么箭步的人

网友:
华硕的本本  就是小问题 多点 不然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