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冷静王钻石版

楼主(2012-01-09):
航嘉冷静王钻石版一通电,风扇就转,而且转速较高,不一会就出一股白烟,忙断电,折开没发现什么明显烧坏元件,糊味好象来自风扇,再通电测量,发现风扇电压达到25V.而且紫线电压正常,绿线无电压,测量输出,黄线电压25V,红线,橙线均无电压,怪事了,测7500B,只有8脚有输出,另一个无输出,更换7500B.339.都还是原故障,求解

网友:
还是要查取样电路 光耦换了吗

网友:
黄线12V才对,包括风扇电压都应该是12V,你怎么不按套路来啊,220AC,整流桥 300V DC 电源管理工作条件 启动电压 反馈等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为低压反馈电路问题。
查取样电阻、光耦周边电路。

网友:
不知道你们注意到紫线电压是5V没有,这个正常,应该就不是光耦这边的问题

网友:
有这功夫换7500和339,怎不查7500的11脚相连的推动三极管和电阻呢,还各输出电压的对地电阻

网友:
检查主变压器的输出,测5V、3.3V对地电阻,看看有无短路,检查3.3V、5V和12V取样电路。

网友:
我是这样思考的,通电就风扇转,说明绿线电压拉底,但由于7500B的两个输出端只有一个脚有输出,是否有可能是造成12V电压高的原因?至于3.3V,5V没电压,还没查,主要是前面没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