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1S不跑U维修

楼主(2012-01-09):
HP 6531S不跑U维修
接机上电发到电流上到0.34A,登记过后拆机,观察全板无进水现象,测全板无短路现现象,通电电流在0.34A,测CPU电压有,全板电压OK,测CPUPG、复位无,再测南桥的主复位无,测CPU的开启有,CPUICPWR_GOOD_3也有,
时钟信号VR_PWRGD_CK505#也正常,但是南桥的PCIRST#电压无,量了一下南桥外围的供电也正常,于是更换南桥一样,刷BIOS一样,到了下午再重新理顺了一下思路来一步一步的查,查到Q50管的第3脚阻值偏低,
取下Q50阻值正常了,更换Q50管子,上电测南桥主复位OkCPU复位OK上电亮机。
手机没有被修过,可是被我给弄惨了。

网友(点评):
既然是无PCIRST肯定得先量VRPG和 POK啊,贸然杀桥。。太大意了你

网友(点评):
你没有确定南桥有没有收到CPU供电发出的VR_PWRGD就搞南桥?大意了,不到万不得已不动桥。

网友(点评):
赞同楼上意见,本来不应杀桥的

网友:
支持楼主。

奋斗小青年 -10 严禁灌水

网友:
Q50是N沟道管子,1脚高电平导通了,那此时VR_PWRGD是个低电平哦,有一个二极管在Q50里面,使VR_PWRGD没直接接地,我想请教的是,此时VR_PWRGD是个什么状态?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是正常的?

网友(2012-02-18):
都查到信号没起来就干桥 大意啊

网友(2012-03-26):
你没看到它用一个电阻PULL UP to 3V 但凡是这种情况都是高电平有效。

网友(2012-01-09):
是不是时钟没有正常的输出呢?

网友:
楼主一直是个高手,电路图分析的那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电平有效

不是拉低了吗?

网友(点评):
仔细看图 我也跟你一样先没看懂 现在明白了

网友:
谢谢各位朋友加分。

网友:
这个板子 时钟应该是 低电平开启的吧

网友:
是的,时钟是低电平开启

网友:
vr_pwrgd_ck505#是低电平有效   Q50不导通

VR—pwrgd是高电平有效

网友:
CPU电源管理芯片    发一个信号出来   开起时钟

网友:
CPU电源管理芯片     正常后   发一个VR_PWRGD_CK505#    通过Q50转换   出来一个叫做   VR_PWRGD
  去开启时钟信号   对吗  ?

网友:
不应该先杀桥。

网友:
呵呵,不仔细的后果呀,不过最终修了就是硬道理.

网友:
楼主太粗心了。没仔细测就干桥。。

还是比较常见的现像

网友:
老胡大意了撒,是不是没有时钟?犯了初级错误。。。。我看见不跑马才进来看的,原来是pg不正常而已。。。

网友:
高电平去时钟才对

网友(2012-02-17):
RST都没有当然会不跑U,CPURST有了不跑码最头痛了,年前一台东芝M300的,还没有搞定。

网友:
是呀。太大意了,有时候总觉得只有做了大手术之后,才能静下心来。呵

网友:
LZ是怎么知道它偏低的啊,经验吗?

网友:
能搞得好就是好

网友:
很给了啊借鉴一下啊

网友:
干了桥 就不考虑 桥的干扰,再静下心来 跑线路,这也是 我常 常的想法,但实践证明 不是通病的桥往往无效果,不过,BGA技术都过硬,无所谓了,哈哈,深有同感!

网友:
我一般修机器,感觉不动点大的,总是想到桥上,不放心动一下也死心了。

网友:
一般看到这种现像就看时钟是不是没有

网友:
cpu pg怎么测啊, 楼主说明一下 。

网友:
用假负载测

网友:
不跑u的无cpu复位还好修,要是有了就麻烦了

网友(2012-03-18):
呵呵,楼主还是蛮厉害的吗,就是U的PG没有给到SB造成的故障!

网友:
过奖了,这些天维修都是弄些简单的了。

网友:
一般修到AMD的机器我都没有仔细查过信号

网友:
弄好了就行?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不错 发现问题就好,,维修就得慢慢的积累经验啊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是电路高手

网友(2012-05-05):
时钟没有输出是不是也有影响呢

网友:
时钟不出也有影响

网友(2012-07-14):
PM_PWROK與VR_PWRGD相與才會有CPU復位

网友:
没复位的机子好修啊

网友:
不过最终还是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