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简单最可靠最实用的ATX电源假负载

楼主(2012-01-09):
人人都做ATX假负载,我也把我制作的假负载分享给大家。
这是整体外观

这是24Pin电源接口,是从主板锯下来的

参观内部结构

正在测试被测电源,左面是被测电源,右边是测试仪

实际使用效果良好,比如常见的爆电容也能测试出来,直观表现是某路电压低。电压测试正常,上电脑不复位不走码的也能测出来,常见的是PG信号异常,此测试仪可以看到PG信号的情况。
说一下设计思路,就是让12V 5V 3.3V这3路主输出带一个假负载。设计每路电流是5A。总负载功率100W。能适应各种电源的测试。兼容20Pin和24Pin接口。配有12CM大风车风扇冷却。本测试仪有电路设计简单,性能可靠,寿命超长等优点,十分适合各位同行制作使用。
材料大家一眼就能认出来,关键是电阻丝的取值。12V取值2.4Ω,5V取值1Ω,3.3V取值0.66Ω。大家可以到淘宝搜索电阻丝来买,由于电阻丝的粗细和电阻率有关,所以无法描述。网页上标有电阻率通过选取不同的长度可以达到相应的电阻大小,好吧都去制作吧。

网友:
太牛逼了,你这些配件在哪买的啊。

网友:
呵呵丰富的想象力,

网友:
看起来很简单啊
另外发现一只鬼爪子

网友:
用电炉丝就能做了

网友:
LZ的高手 你能不能把详细制作过程给介绍一下!!!

网友:
那个测试仪还是要买吧?

网友:
电阻丝拆个电吹风或电炉就有了,方法不错,就是负载调不了,有些大功率电源小电流测不出来的

网友:
这是挺实用的,以前也考虑过用电阻丝。不过电阻丝就怕变红之后电阻会变。因此没有电流表是不能作为长时间拷机用的。简单做法个人还是倾向于用摩托车或者汽车灯泡,散热方面解决起来太简单了。就是要带个墨镜。

网友:
5V取值1欧,用两段2欧的电阻丝并联,就不会发红了吧。
这个办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发红变阻的问题。
当然强力风扇也是必须的!

网友:
想知道测试的表头从那里弄来的?

网友:
那个显示的上那买啊,可已不用那个显示仪表的吗?》

网友:
表头去淘宝买,搜索ATX电源测试仪。

网友:
艾硕的电源壳,艾硕电源我卖过,质量一般,不是很好!

网友A:
灯泡如果单路用2个灯泡串联就不怕电阻小了,用一些有色的胶纸包住灯泡也不怕刺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泡如果单路用2个灯泡串联就不怕电阻小了,用一些有色的胶纸包住灯泡也不怕刺眼了

装里面把外壳弄几个小洞,用有色塑料膜帖一下洞口,就跟指示灯一样了。

网友:
我就没有看懂这个设计。。。。

网友:
比较实用,明天做个试试。

网友:
是几个水泥电阻 应该也可以吧,价格也不贵

补充内容 (2012-1-10 23:55):
有楼主那么大的电源空间,加上散热器,上面又有风扇,寿命应该还可以吧

网友:
对测试的表头感兴趣,从那里弄来。

网友:
又是一个伟人,超牛。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创意真好,手艺也不错。在下受益匪浅

网友:
仪表应该是淘宝上专用测试电源用的,不是自己做的

网友:
很好的创意,谢谢分享。

网友:
请教版主了:
我用一个硬盘或光驱做负载为什么就启动不起来长城ATX300P4电源呢?
用灯泡做负载需要12V、5V、3.3V同时各接一个灯泡吗?
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2-1-25 22:21):
是我没表达清楚。我的意思是:用一个硬盘或光驱做负载启动长城ATX300P4电源,风扇转一下就保护了,不能持续运行。

网友(点评):
不接任何负载都能启动长城ATX300P4。各路都接一个灯泡可以让负载均衡一些,很多电源单接一个12v的灯泡也可以。

网友(点评):
风扇转一下就停,你可以参考置顶帖里面很多这方面的帖子。无非就是整流管、电容之类的。仔细查查

网友:
N人是怎么出来的,就是这么出来的

网友:
思路决定出路,受启发了。

网友:
可以用木盒子好好做一个外壳,DIY的漂亮一点

网友:
我去~~~太厉害啊~~学习了~~~真是牛人啊~~~不过我是新手没太能完全看明白~~~先支持一下~~慢慢研究~~

网友:
思路是关键

网友:
LZ说的电阻丝是不是在淘宝上卖的电炉丝啊

网友(2012-02-08):
楼主牛人啊!这个也能改!

网友:
关键要买测试仪啊

网友:
这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
这个牛X,不过新手看不怎么懂

网友:
这个东西霸道,我也整一个来用

网友:
电阻丝  如果用其他代替 其实可以做的更好

网友:
楼主可以发一个详细的制做过程吗

网友:
楼主费心了。现在某些人,电源都难得修了。借鉴下楼主方法,有机会试试。

网友:
能不能上个电路的 看着不错 也做个

网友(2012-03-16):
楼主太强!!可惜我看不懂!!

网友:
测试仪是什么东西????没见过,那里有卖的?

网友:
加开关,抽几个头,可调负载,可牛了

网友:
用电炉丝做的负载~~~

网友:
不错,非常实用,想知道那个表头哪里买的。

网友(2012-04-22):
我从淘宝买了个便宜的是 测试仪没有实用价值 测试仪测试没问题装机器上就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