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 5v 不出来

楼主(2012-01-09):
芯片是tps51120   vin19v  v5ilt5v   en1和en23.3v
  vreg5 5v    vreg3也是5v  这里就不正常了  芯片换过   涛声依旧    就不知道哪的问题了   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看一下开启信号正常吗

网友:
正常啊   都是3.3v  就是ldo3不正常   但就是不知道哪的问题啊

网友:
会不会是那个电阻坏了,查一查

网友:
查后级负载阻值没有低

网友:
是不是3v5v后继电路有短路,芯片保护了?仔细查一下后继电路

网友:
主控制信号正常吗?  基准电压呢?    楼主既然说LDO3不正常为何不顺着查?  线索你已经发现了

网友:
不好意思    我一直以为VREG5是ldo5   VREG3是ldo3      其实V5FILT为ldo5      测错了  希望大家不要拍砖

网友:
吼吼 吼吼   LZ好大一呀vref是参考

网友:
拆LDO3后面的 负载,以及电容。

网友:
19V进去,V5起来,EN有3V,还有一个VREF2你看看有没有2V,如果这些全满足了的话,3V5V还不起来,拿块好板对着量每个脚的对地阻值,肯定能量到问题所在的。

网友:
查下开启信号正不正常呀

网友:
有开启的话 你看看外围电路  和后级吧 可能性最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