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开不了,有时用电源又可以开但会死机,用电池开好后 ...
电源开不了,有时用电源又可以开但会死机,用电池开好后运行一切正常

楼主(2012-01-09):
问题是这样的:我有一台IBM T42插上电池可以开机,但用电源开不了,有时用电源又可以开但会死机,用电池开好后运行一切正常,一直可以用到电池没有电问题都不会出现,但一插上电源(但电池还是在机子上面)就会死机,请问一下高手。
window

网友:
这个八九成是CPU滤波有问题,你换了CPU供电电容看看,说不定就能搞定,因为这样的先例的,就东芝有一个系列的就这样的,就是那个超级电容有问题,换了就OK了,你试试吧兄弟.

网友:
我觉得是充放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