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进口的

楼主(2012-01-09):
来的时候部分版面腐蚀 故障说是不加电 先清洗板面腐蚀部位 晾干 测了一下各大电感 没有短路 接可调电压 有待机电压0.09~0.05 量有3v5v,加电电流直接到0.48 3秒后掉电 又测了一下各电压的后继电路值 都不短路 于是边加电边量电压 当量到+3v +5v 时发现一个没电压 一个有1.2左右 于是打开电路图查看u10 g级没有控制电压 又量到r229一段有19v电压 一端只有2.4 正常应该有6v 量一下q20 G极3.3v q20导通了 不正常 于是查到Q1 2脚低电平 于是怀疑Q1损坏 更换一个 量R229另一端电压有6v了再量 +5vs 还是没有 量了一下是否连通 果然断路了 飞线 ok 再看+3vs 按同一步骤走 发现R89的一段没有19v 又是一个断路 飞线 ok 把飞线的位置打上胶 放上u(不放u,会掉电的)加电电流升起跳变 接屏 亮了 此机修复 哈哈哈 另附上图纸 不知道谁有点位图 没点位图 有时候查起来 真费劲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借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