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维修主板入门

楼主(2012-01-09):
常用维修主板入门。
一、查板方法:       1.观察法:有无烧糊、烧断、起泡、板面断线、插口锈蚀。   2.表测法:+5V、GND电阻是否是太小(在50欧姆以下)。    3.通电检查:对明确已坏板,可略调高电压0.5-1V,开机后用手搓板上的IC,让有问题的芯片发热,从而感知出来。   4.逻辑笔检查:对重点怀疑的IC输入、输出、控制极各端检查信号有无、强弱。   5.辨别各大工作区:大部分板都有区域上的明确分工,如:控制区(CPU)、时钟区(晶振)(分频)、背景画面区、动作区(人物、飞机)、声音产生合成区等。这对电脑板的深入维修十分重要。       二、排错方法:        1.将怀疑的芯片,根据手册的指示,首先检查输入、输出端是否有信号(波型),如有入无出,再查IC的控制信号(时钟)等的有无,如有则此IC坏的可能性极大,无控制信号,追查到它的前一极,直到找到损坏的IC为止。    2.找到的暂时不要从极上取下可选用同一型号。或程序内容相同的IC背在上面,开机观察是否好转,以确认该IC是否损坏。    3.用切线、借跳线法寻找短路线:发现有的信线和地线、+5V或其它多个IC不应相连的脚短路,可切断该线再测量,判断是IC问题还是板面走线问题,或从其它IC上借用信号焊接到波型不对的IC上看现象画面是否变好,判断该IC的好坏。   4.对照法:找一块相同内容的好电脑板对照测量相应IC的引脚波型和其数来确认的IC是否损坏。    5.用微机万用编程器(ALL-03/07)(EXPRO-80/100等)中的ICTEST软件测试IC。     三、电脑芯片拆卸方法:        1.剪脚法:不伤板,不能再生利用。   2.拖锡法:在IC脚两边上焊满锡,利用高温烙铁来回拖动,同时起出IC(易伤板,但可保全测试IC)。    3.烧烤法:在酒精灯、煤气灶、电炉上烧烤,等板上锡溶化后起出IC(不易掌握)。   4.锡锅法:在电炉上作专用锡锅,待锡溶化后,将板上要卸的IC浸入锡锅内,即可起出IC又不伤板,但设备不易制作。   5.电热风枪:用专用电热风枪卸片,吹要卸的IC引脚部分,即可将化锡后的IC起出(注意吹板时要晃动风枪否则也会将电脑板吹起泡,但风枪成本高,一般约2000元左右)  主板维修基础   主板是电脑的关键部件,用来连接各种电脑设备,在电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主板出现故障,你的电脑就不能正常使用了。目前主板的集成度越来越高,维修主板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往往需要借助专门的数字检测设备才能完成,不过掌握全面的主板维修技术,对迅
速排查主板故障还是十分必要的。

网友(2012-02-21):
2000块的电热风枪,去哪里找?

网友(2013-10-11):
楼主理解不错,思维清晰

网友:
東西不錯,但是有點粗糙,看得人眼暈

网友:
新手学习了  谢谢大侠分享

网友:
不够详细  不过还是感谢大侠分享

网友:
我还没入门呢,奋力自学中。

网友:
这个在哪见过~~~但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