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东芝本本怎搞呢

楼主(2012-01-09):
现手上有台东芝本,现象是进系统后网卡灯熄灭,桌面显示网线拔出,更换网桥\IC RTL8101E故障依然,求教

网友:
没有换个网卡瑞波器吗?

网友:
软件都排除了吗?

网友:
网卡侦测脚断线的多

网友:
再换一个,有可能就好了,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网卡芯片全新的也不一定好用

网友:
驱动试过吗?

网友:
现在是不能上网    还是怎么样

网友:
驱动、系统都换过,直觉不会是IC的问题,新旧IC都是同一现象,IC坏的可能就极低了,无线能上,有线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