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6笔记本暗屏

楼主(2012-01-09):
第一次接到东芝M306笔记本 故障是有时候显有时候不显 外接一定显 内接明显有进系统的声音。直接果断把显卡做了  然后情况暗屏 显看不清  果断换线。可是换了 发现还是不背光
第一次接到东芝M306笔记本 故障是有时候显有时候不显 外接一定显 内接明显有进系统的声音。直接果断把显卡做了  然后情况暗屏 显看不清  果断换线。可是换了 发现还是不背光

网友:
昨天遇到一个华硕本  高压条烧了 暗屏

网友:
不是先查背光的发光条件吗

网友:
情况有点象暗屏啊

网友:
这种机器显卡容易有问题  换显卡芯片 也不好我最后换个显卡版就好了 有的时候真的很怪

网友:
高压上面的信号没上去吧    这种问题可能性很多的   不好解释的

网友:
按着规程来,仔细的检查一下到底是暗屏还是不显,然后在处理。

网友:
这个机器屏是有问题的

网友:
屏灯管坏了

网友:
LED还是LCD,先查工作条件,感觉应该还是显卡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