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AT7551CB PDF或代换

楼主(2012-01-09):
如题,一显卡显存无供电,查此芯片控制显存供电的产生,查供电脚2.2欧姆保险电阻开路,更换此电阻后,测得供电脚对地阻值为3,拆供电脚12V滤波电容,仍是3,拆芯片后,正常,芯片坏,
手头儿没有,也不知道PDF,求各位大侠帮帮忙,谢谢
芯片
显卡

网友:
再求,真的没人知道吗?
网上实在查不到

网友:
http://www.shunheec.net.cn/guigeshu/CAT7551.pdf到这里看

网友:
楼主的是不是小影霸9600GT的啊 ,我也碰到一块,也在找啊,是在不行就在淘宝发啊

网友:
我前些天修过几块小影霸GX5(盘古版)9600G,512M,256位,好像就是CAT7551,我有的用7067N,有块用RT9259代,输出电压是2.8V,修改反馈电阻后输出2V,有一块没有修好,其他几块都好了,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