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电流到0.764就再也不动了

楼主(2012-01-09):
HP V3000 AMD的用电池能正常开机,但用适配器无法开机电流从0.032上到0.8多到0.764就再也不动了,用电池开机也能进行充电,MAX8725换过故障依旧,该怎么查呀!!
补充内容 (2012-4-23 23:13):
二合一的桥,重植下球就OK了
充电

网友:
期待有回答的,以前遇到过,此类故障,但是换了,保护隔离的大件以后没反应,最后换的主板

网友:
查一下ACIN

网友:
先刷个BIOS再换个EC,

网友:
应该是 EC 的问题 把EC 换了试下吧

网友:
这种EC的可能性较大,一般充放电芯片很少坏的

网友:
我之前也修过一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