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的g31t-m2 v1.0 ·

楼主(2012-01-09):
故障···拿来的时候CPU没有供电···管理芯片腐蚀了··  换掉后电压起来了··  加CPU  可以点亮    但是在LOGO 画面就停住了··  因为有几片相同的板子···  该换的都换过了····
  后来实在找不到问题   我把网卡芯片扯下来· 新问题出来了····  数码卡反复跑··C1.C5..C6..一直这样跑···再把网卡芯片装上 还是循环跑码···
看论坛里面有这种  问题 但是一直没有人修好···

网友:
保证内存部分正常,就刷BIOS!

网友A:
外设  串口   南桥之类的

网友:
换IO吧,,,,,,,,IO也会卡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设  串口   南桥之类的

开始能亮机  卡在 LOGO那里·· ···我把网卡芯片拆掉后 才循环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