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1 I3 开机屏不亮键盘灯闪

楼主(2012-01-09):
插拔内存 更换都无效果。按开机键20几秒后 键盘大小写灯闪3次 对了还有键盘右上侧有个灯 也一同闪 3下为一组 闪。不知道有没有大侠遇到过 并且成功解决此类问题的。请详细说明!深表感谢。

网友:
看看待机电流多少,是否掉电,

网友:
你给的参考数据太少,电流上到多少了?外接能显吗?

网友:
你的详细一点

网友:
你外接看看亮不,外接亮的话那就是显卡的问题了。你说指示灯闪,电流跑到多少?

网友:
都没拆开看啊,起码拆开看看在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