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6pm3-rl不触发,1117待机发烫

楼主(2012-01-09):
sy-n6pm3-rl不触发,1117待机发烫,pwr电压只有0.3V请问一下是不是1117坏了?

网友:
我换了一个1117也是会发烫。

网友:
可能是网卡

网友:
有没有人啊。

网友:
网卡芯片拆掉也是会发烫,而且是一拆电就发烫的。

网友A:
很可能南桥坏了,查一下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南桥坏了,查一下南桥的工作条件

它是南北一起的。

网友:
打下阻值,看看哪短路

网友:
应该是桥挂了,1117中间的脚对地为0

网友:
我手上有一块板,和你一样,用地是,7805 不上电,插上ATX电源,桥和7805 烫 换桥后,OK

网友:
以前修过这种板子基本都是报废 了桥坏!

网友:
南桥待机发烫  南桥必坏

网友:
南桥短路,为什么1117也会发烫呢?

南桥3.3VSB 是由5VSB 经1117转换供给南桥的

网友B:
这个我知道呀,但是南桥短路发烫,1117又不短路,咋要发烫呢?电流流过的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知道呀,但是南桥短路发烫,1117又不短路,咋要发烫呢?电流流过的大?

桥短路了  上级供电肯定不正常        电过不去都鳖那了 肯定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知道呀,但是南桥短路发烫,1117又不短路,咋要发烫呢?电流流过的大?

  桥短路 导致 1117输出给桥的电流 直接对地了  你说能不烫么

网友:
欧姆定律,在电压一样的情况下,阻值越小,电流越大,肯定烫了。楼主这主板是桥坏了,要换桥

网友:
恩,呵呵,就是电流流过的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