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的怪异问题

楼主(2012-01-09):
17寸,优派液晶显示器,05年购买的。现出现一个怪异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前几天,接上电源显示器指示灯不亮(用机箱电源也试了,一样不亮,所以应当不是显示器电源线的问题),或者是指示灯亮2秒钟左右之后就不亮了,肯定不是机箱的问题。但偶尔(很难)能亮,此时开机之后长时间显示器都不会出现问题。这几天没做任何处理,昨天和今天多次试开显示器都没有问题,好像突然又好了似的。真是奇了怪了,本人在维修方面属小白,但动手能力和悟性还行,准备自己来修,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这是哪里的问题,不胜感激!!!

网友:
拆开来检修下

网友:
先拆开看看,看下有没有异常的原件

网友:
是不是有小强在活动呢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连接接触不好 比如供电和按键

网友:
打开过一次,没发现有什么异常
我现在就想知道是哪一块的问题,然后买点工具材料来弄一下

网友:
虚焊  电容坏了

网友:
你这个,一点基础都没有,就别瞎折腾了

网友:
使劲拍拍吧

网友:
7楼说的很有可能,真要找不到原因,不妨把电源板上的电容全换掉(注意是全部换掉),别加焊下有虚焊可能的地方,注意高压包一定要加焊。。。。。。。

网友:
多谢各位,自从那几天后没出过类似问题了,突然好了一样。
有兄弟说没基础就别瞎折腾了,6年的显示器了,修起来不划算,只能自己折腾或者直接买新

网友:
特此多谢5#7#10#的兄弟提供技术指导

网友:
很好修的 90%电容鼓包  换电容

网友:
应该是哪个地方虚焊了接触不好仔细检查

网友:
首先你得拆开测电压12V.5V是否正常 还有目测有无明显的损坏现象

网友:
感觉先补焊一下比较好啊~~不太明白~~路过~~~支持一下~~

网友:
应该属于接触不良造成的吧

网友:
换一下  按键  试试

网友:
慢慢来吧 哈哈

网友:
电容多见 还有就是开关板有开关漏电。

网友:
松了或者是元器件不良了

网友:
接触没好吧,没问题就不管它了吧

网友A:
很崇拜你 很欣赏你

网友:
会不会是高压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