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楼主(2012-01-09):
自本淫07年在本版块学习显示器维修以来,于深海潜水中汲取营养,阅机数千台,妄称老革命亦不为过。最近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虽然最后修好了,然懵懵然不知其所以然,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那日客户送修一台瀚视奇JC199A不开机。说偶尔能开机,只要不断开交流电源就一直正常,关机也能再开。如果断开交流电源久了,再通电多半开不了机。听罢心头窃喜,知道此机通病12V电容底部鼓起外观不容易看出来,5V电容上下都不鼓却容量骤减。嘿嘿,修这样的机器宛如拾钱一般。三下五除二换好,开机正常,故障秒杀。
  第二天客户来取,竟然不能开机。尼玛,神马情况。挂牌6年来,从未遇到如此窘境,只感到背后丝丝凉气,额头微微汗滴。此机是一体化主板,高压、电源、驱动板都在一块PBC上。把主板取出,不接屏与灯管,测5V=2V,12V=7V,且整板无过热元器件,明显是电源不给力。更换IC LD7552BS,为防意外把给他供电的两个小电解一并更换,试机恢复正常。这回不敢给客户取机,等第二天试机还是正常,才交还客户。
  约莫过了三四天,突觉心头一凛,看见一个熟悉的面孔,那该死的客户又回来了。还是不开机,我都听不见那厮在说些神马,只觉一股冷气自脚跟直冲百会,面部潮红目瞪口呆。测5V、12V还是不够,这回哥怒了,把TL431、光电耦合器、电源功率管及其源极电阻,5V12V整流器一并更换。好了。我知道好了,也知道它还会坏。
  果然,两天后还是不开机!
  无奈祭出终极大法,拆除碍事的电源部件,找个12V适配器的板子贴上去。再从报废的驱动板上,剪下12V-5VDC--DC变换器,找个地方用双面胶粘好。自此,故障彻底排除。可是我的郁郁心结: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
楼主厉害,我对此一窍不通啊

网友(点评):
更换IC LD7552BS,为防意外把给他供电的两个小电解一并更换。此机两个电容分别是47uf、10uf,都换了。

网友:
你换过电源IC旁边的22UF25V电容么?

网友(点评):
换IC LD7552BS,为防意外把给他供电的两个小电解一并更换。此机两个电容分别是47uf、10uf,都换了

网友:
我也是自学修的液晶。。不过我有个电容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种故障,是AOC的代工的机器,MCU是大块DIP双列的。
按你的功力,完全可以把开关电源电路都画出来。上传后分析一下。
我把整个开关电源电路都画出来了,你上个图,报上主要元件位号,看看能否对症下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种故障,是AOC的代工的机器,MCU是大块DIP双列的。
按你的功力,完全可以把开关电源电路都画出 ...

多谢关怀。机器已取走,是双列DIP大块的MCU。我就是想看看谁修好过这个故障好学习一下。

网友:
真是高人  写的跟语文课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