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按ESC才能进系统

楼主(2012-01-09):
IBM T40,开机挡在LOGO,处不动,后来发现要按ECS或按Access IBM后再选项才能系统,如何搞?

网友:
BIOS弄下, 或者换个系统试试还一样吗

网友:
等几分钟可以进吗? LOGO画面的时候主板还在检测外设,楼主可以朝这个方向查一下,看看有哪些外设没认到。
同意楼主:
5.0
一掷千金
同意楼主:

网友:
你问下顾客是否换过硬盘。IBM换过硬盘之后就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