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B450暗屏维修思路

楼主(2012-01-09):
今天修了个B450,暗屏,能看出显示联想logo,但是灯管不亮,屏供电,高压供电,控制电压都有就是不亮屏,屏换过了,屏线没有所以没换,但是测量了一下没坏!!郁闷中…………求助!!!!!!!!

网友A:
高压条呢?换了吗

网友:
你量一下LED灯光接口处哟电压没有 你既然换过屏 可以量下屏接口电压 看看图纸的定义

网友:
接口处的电压都是正常的啊!!

网友(点评):
开启好了吗ENBL——ON,屏开关是好的吗

网友:
屏能显示的话应该屏线的数据线和屏供电应该是好的,再有就是lled背光供电有,控制电压有,就是led背光不亮郁闷啊…………。换屏幕也是这个样子,应该不是屏的原因。

网友:
如果高压板供电都有,可能是灯管坏了

网友:
亮度控制电压应该为多少V啊。忘记查这个了,刚刚查了一下0.071V,郁闷中…………是不是这个的事情啊。测量了一下到了EC的62脚,但是该脚也没有输出啊!!求解

网友:
你找个一样的高压包给换下。在试试?

网友(点评):
大侠,你说的高压包在哪儿?

网友:
控制电压有点不对吧 还有你看看是不是没有地线?GND  我上次就有一个没有地的本子

网友:
这个好修,到我手上就不是问题了!背光开启信号问题!

网友:
我们维修一般会有一个外接好的灯管 测试的!省去拆屏的麻烦! 高压芯片都一个保护脚  可以强制开启!

网友:
重拉个开启电压过去。

网友:
跳接个电压的话 亮度不能控制了,建议你换个EC 吧

网友:
背光开启信号 以及亮度调节这2个方面查找

网友:
背光开启电压有3.3V啊,但是亮度控制电压为0.071V,感觉这个不对,亮度控制信号有EC发出,但是这个本本是独立显卡的,不会是显卡问题造成的EC没有发出这个亮度控制信号吧!!这个背光开启一般是个什么工作流程啊!望指教。这个本是独立显卡的,论坛上找不到图纸。郁闷中…………继续求助!!

网友:
行换高压条吧,不行的话,再查下工作条件具不具备

网友:
这个是led的屏幕,不存在lcd的那种高压条所以没法更换,我已经说明了,已经更换过屏幕了,所以排除屏幕的原因!!谢谢!!

网友:
谁来救命啊!!求这个独显的图纸啊!!

网友:
我感觉这个也是B450的通病了吧!!求解!求解!!因为这个毛病遇见两个了,原来以为是屏幕的原因来,结果不是,看来就是这个机器的毛病!!求解中…………

网友:
拉个 高压开启信号过去看看 就那么几个东西

网友:
你就不会改下亮度控制吗,把原来的线断开,跟开关信号的3.3V连一起看亮不..正常了就先换个EC或是就这么用着

网友:
我修好了,谢谢大家的支持!也谢谢坛友们贡献的BIOS,谢谢大家了!!刷了bios后正常了,十分感谢!!!
同意楼主:
5.0
易淑伟
同意楼主:

网友:
不会看电路
修好了,能上来说一下,这样很好,也谢谢你

网友:
第一次遇见原来是bios的原因!!!相当郁闷!!原来bios也会出现这种问题啊!!学习了学习了!!
同意楼主:
5.0
易淑伟
同意楼主:
记住了,原来BIOS也会引起暗屏

网友:
不会看电路
BIOS里有EC GPIO定义

网友:
长见识了,前2天一个SLK410,暗屏,换屏好了

网友:
Bios出问题了?还有这种现象啊
补充内容 (2012-1-16 12:32):
是的没想到,但是不刷BIOS
补充内容 (2012-1-16 12:32):
我一样可以搞好的!
不会看电路
你不是说在你手上就能修吗,你没想到会是BIOS的问题?呵呵

网友:
这种暗屏的情况第一次遇见,知道就哪几种原因,但是谁又知道会是bios的原因呢。呵呵!!

网友:
升压要到23V以上

网友(2012-02-10):
我也修过一样的故障。。。也是刷BIOS。。。
现在我手上还在一台。。不装CPU可以触发。。装了CPU就不触发了。。
有那位高手见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条呢?换了吗
这台机子没有高压条的。。是LED屏。。。

网友:
屏信号全部上去了吗?看主板屏接口边上有没有其他问题

网友:
又是BIOS 问题,现在的机器BIOS 咋这么容易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