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忙一下outlook 这个电子邮件到底怎么设置

楼主(2012-01-09):
按照网上的设置出现一下图片? 那位客人的电子邮件是mary@shinsungcosmetic.com  那位会的 大哥帮忙一下

网友:
OUTLOOK 无非就是设置一下POP 跟SMTP的服务器,OUTLOOK不能接收或邮件可能是客户的邮件不支持Pop跟SMTP

网友:
先问客户
邮箱的帐号和密码
再问客户 POP3的地址多少,与SMTP的地址多少,如果客户不知道,你让客户打电话问一下管理这个邮箱的人。 他这种邮箱应该是企业用的邮箱,自建的服务器,问他们网管应该能问到地址的。

你图片上的问题,主要是服务器地址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