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40 不通电

楼主(2012-01-09):
今天早上收到一台客户带来的 联想Thinkpad E40 ,客户说不通电,他是在安装系统第二次重新启动的时候都开不了机了,问了一下,客户说过了保修期,就把客户打发走了。因为是装系统才不能开机的,应该是BIOS出错了,就想上来找一个BIOS。我这个机器是I3,H55的主板,是双BIOS的。一个在EC旁边,另外一个在桥旁边。我这个是不能触发,就刷的EC旁边的BIOS。在此测试,OK,亮了!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0000   谢谢这个朋友提供的BIOS。呵呵,已经备份了!

补充内容 (2012-1-10 21:29):
刷完BIOS,通知客户来取机器,发现错误报0199,开始没有注意看,以为是没有接键盘鼠标,后头一看是BIOS程序保护,还以为要重新换一个BIOS芯片写程序,想了一下折机麻烦,就在BIOS启动项把程序保护关了.ok

在BIOS里按F9一样能解决问题吧

网友:
这钱挣得容易啊!

网友:
至少收个300大洋吧

网友:
为什么老是看到别人遇见BIOS坏的,而自己遇不到呢。

网友(2012-02-19):
是啊 我也遇不到

网友(2012-01-10):
看来和客户多聊下没什么坏处 楼主判断还真准

网友A:
EC? EC是个啥,呵呵

网友:
这钱好赚哦,楼主的那个表应该换了,就用修这个机器的钱买个数字的了。

网友:
请问这个不通电,是用什么来刷的?谢谢了,是用编程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 EC是个啥,呵呵

简单点,开机芯片。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这个钱赚得轻松,见识了

网友:
EC 开机芯片咯/

网友:
楼主是刷的那个BIOS   是EC旁边的还是南桥哪里的

网友:
要是我,肯定两个BIOS都刷了

网友:
怎么关的啊0199

网友(点评):
现在才看到你的留言,喔,你可以截图给我看看,时间久了不记得在哪里关了,早知道就发给关0199错误的截图了、

网友:
不错,思路挺好的。

网友B:
不通电和BIOS也有关系? LZ讲的有点迷糊

网友(2012-02-19):
你师会给你讲的,只是时机没有到,
肯定有关系啊,怎么能说楼主迷糊呢
因为客户拿来的时候已经说了是装系统第二次重新启动的时候,就不通电了,这种问题一般先从软件入手,所以都刷了BIOS,运气好呗,一刷就OK了、

网友:
新的机器 bios很容易坏 修过几台都是

网友:
这钱好赚

网友:
问题切入的很精准 要是我的话就得整板子了

网友:
E40的机器就过保了啊?现在保多久啊?》

网友:
这个报错,还可以到BIOS关掉的,学习了

网友:
这种收多少米?

网友:
刚修了个 G450客户清灰尘 ,弄的不触发了,抱着试试看 刷个BIOS 还就真好了,

网友:
刷BIOS的好修点。

网友:
恢复下默认值应该就没0199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通电和BIOS也有关系? LZ讲的有点迷糊
客户说的不通电应该指的是不触发!

网友:
现在都用什么样的编程器啊.干维修好几年了,还不会用编程器呢,惭愧啊~~

网友:
新手 怎么做个系统 能把BIOS 给做坏呢 只有笔记本会出错 还是都会呢

网友:
原来这种情况是BIOS问题

网友:
怎么关的啊0199
,...

网友:
我 觉得现在I3I5的机器咋老出BIOS的问题呢 呢?

网友:
楼主 EC的BIOS 是怎么提取出来的能给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