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19宽屏无显示,指示灯闪

楼主(2012-01-09):
一台清华同方19宽屏无显示,指示灯闪。
不接屏指示灯不闪,屏供电会慢慢下降到4.5V。
接屏灯闪,而且屏供电无。
用通用板可以点亮屏(屏无问题的)。

网友:
先不点屏,外接灯管试试,看外接灯管能亮不,

网友:
你先检查高压板。在用外接灯管试试。加电测下有无12V。

网友:
给驱动板加个独立供电5v或12v。应该是屏供电不足造成的

网友:
可能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现在我手里有个清华同方的19寸。也是这个毛病。。12v外置适配器的供电直接插到驱动板上的。。。。希望早日修复。。一起学习

网友:
高压板问题吧

网友:
换驱动板可以解决,如果能修好更好。

网友:
负载不起,可以查下供电

网友:
开关管问题。我经常遇到这故障

网友:
今天正好修了  一台和你说的一摸一样的显示器。              检查后发现  高压板上有个八角的场效应管 挂啦。

网友:
谢谢各位。。我那个也解决了。是驱动板上有个5v的滤波电容坏了。但是表面上什么都看不出来。。

网友:
驱动板上电压测一下。换电容试一下。驱动板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