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认串口只认并口硬盘

楼主(2012-01-09):
如题,同志们有遇到过的吗?求解!

网友(点评):
先看SB的工作条件吧 有的K8主板桥下的原件掉了 也 有可能

网友:
什么板子啊

网友:
你确定在CMOS里面串口这一选项开了嘛、

网友:
有些915和945的板子SATA默认是关闭的,放电也不行,只能手动打开

网友:
谢谢提醒,我试试

网友:
COMS里串口你看下打开了吗?不知道哪项是的话,你把主板的型号发下。

网友:
前个月我修到一片GF7025-M2 TE的 情况跟你的差不多,我修到的这片主板的情况是在bios能够识别IDE设备,和SATA设备,故障就是 用SATA光驱或者硬盘能正常进入PE和系统,但是用IDE的光驱或硬盘在bios能看见,到引导进系统的时候,提示没有设备,最后修复的办法是加焊整合桥OK, 请楼主参考一下

网友:
什么主板,是BIOS关闭,还是老主板,用SATA2代可能不认。

网友(点评):
是一代的s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