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老显示器vga线不行了!插口只有六根求解答!有图!

楼主(2012-01-09):
本人接了一台显示器,本来故障是不通电的,后来修好通电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把vga接口线那里搞断了,我的天呐!这咱鸡巴毛的线,跟普通显示的线不一样呀!怎么改也不对!这种主板又是老板!有图求解答!看怎么个接法?
显示器
主板

网友:
怎么改线呀!

网友:
图片不清啊,发个清晰点的

网友:
123脚是RGB ,5脚是接地,13脚HS行同步,14脚VS场同步

网友:
可能他上面只有 R G B H V GND 别的没有不难搞吧兄弟

网友:
123是RGB 45是行场 6接地

网友:
六根线够了,红、绿、蓝 、地、行、场。找出这些信号对应的线,红、绿、蓝对地阻值一样 行、场对地阻值一样

网友:
一般是RGB,加上场,行,地,你查一下线路,应该不难找

网友:
VGA应该不难吧,楼上说的很明白试试就行了。

网友:
谢谢各位!按照这个思路已经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