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AN52S主板有时能开机

楼主(2012-01-09):
升技AN52S主板有时能开机,代码显示75,好像是亮机代码不知道对不对,故障就是不亮机。不亮机的时候还伴有BIOS报警声一长两短,不插显卡一样。CPU 内存 显卡都换了故障一样。求助大家给点思路,先谢了!~

网友:
主板桥脱焊,加焊试试

网友:
嗯嗯桥然后看看情况 应该差不多吧 肯定是虚焊的

网友:
做桥 去吧

网友:
桥跟BIOS哪个可能性比较大啊?

网友:
有时候能开机   八成是桥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