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945GC-M7 TE无复位

楼主(2012-01-09):
客户拿来板子,说了开机一会就坏了
上次,正常跑码,然后显示
提示F1,断电,找键盘PS2,插上,再触发
键盘没反应,心想应该是接口电容或IO的问题吧,回头去拿表,再看
掉电了,触发之后,直接不跑码,无复位了,复位灯常亮
开始量供电拉,板上各处供电都有,时钟也有,复位没有,IDE,PCI都无复位,复位排针那里有3.6V的电压
想了一会不知道怎么办,刚好有别的事走开了
再过来,上电,居然跑码了,不过跑到C3那里复位灯就亮了,再触发就无反应了
然后放电,刷BIOS,刷了好几个BIOS了,还是一样啊
无力啊,不知从何下手了,求助啊

网友:
CPU座,还北桥空焊。映泰主板通病。

网友:
有道理,我用灯座看过,确实有几个灯是不亮的,不过我已经用力压了,平常这么用力压应该就能亮的啊

网友:
我怀疑是电源工作不稳定上面的复位不正常你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点评):
电源,是不可能的,来的时候就是裸板来的,用我自己的电源

网友:
你压桥试试要是损坏严重的话压也没有反应的直接换掉

网友(点评):
因为加焊的时候有生意走开了,结果,鼓包了,只能跟客户说桥挂了

网友:
北桥空焊 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