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清华同方液晶,怪的

楼主(2012-01-09):
有时候插上去就可以开机,,,,有时候要等几钟,,,,,,点亮后一切正常 ,,,,,,,,,,,,直接拨电源,,,等几钟,,插上去又是等几分钟,,又可点亮,,,,

网友:
电容爆浆据多。

网友(点评):
我都拆了修过了,,,,爆电容,,,,?是不稳定而己

网友:
打开看看,多半是电容问题、

网友:
我一看到清华同方的机子就怕,神经的。我一般直接改电源板。

网友:
电源指示灯常亮吗?
强光下屏幕有图像吗?

网友:
电容 的问题多一点了

网友:
楼主可以说得详细点   有好几种的  例如:有的是电源灯和屏同时不亮的   有的是电源灯亮屏不亮的

网友:
清华同方比某些山寨厂商更加山寨 见了就头疼 一般来了直接换板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