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漏电

楼主(2012-01-09):
不知道什么原因,主板漏电,接触机箱能导电的区域就会触电,这台机器接电后自动呢开机,我猜想是由于静电的原因,大家有遇到过吗?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
换电源试试。

网友:
这个会不会是主板没接地。你把主板接地看看呢

网友:
接地性不好,台式机机箱后面上经常麻手,后来把插线板换了就好了。

网友:
用一条电线一头接在机箱的螺丝上另一头接在暖气管子上

就是这样,只是怕电池的电漏光。

网友:
拉跟铁丝 拧在机箱螺丝上,一头固定在自来水管上,保证解决问题,搞定过很多了

网友:
你的机箱没有接地吧有电是很正常的你把机箱接地就行了多数是电源有点漏电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机箱接地就OK了。

网友:
机箱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