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

楼主(2012-01-09):
终于见到T60的可怕之处了,,同行拿来的,,,开机花屏,,,加焊显卡,,,结果爆珠了,,,只能拆下来重植,,,但杯具又来了,,显卡坏了,,,现在买了新的显卡回来。。做上去,,发现电压跑到0.88就不跑了,,,CPU没复位电压,,,同行们,谁有见过这样的,,,请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
做成这样,应该是北桥也给爆珠了,

网友:
应该是北桥也给爆珠了

网友:
t60pcb很垃圾,黑灌胶爱掉漆。。。。上次做南桥,北桥爆珠了。。。先把北桥取下做回去之后,南桥做上去之后就短路。。。拆下就ok了。。。装上又短路,最后发现是焊盘的过孔和焊点之间掉漆导致的。。。。。这玩意换板又不贵?我记得是ati的显卡吧?

网友(点评):
最后就直接换板了?

网友A:
是A卡的,,我现在焊盘的油都掉了,,做桥,那珠子全都掉到下面来了,,汗,,有什么好办法没有可以不让珠子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A卡的,,我现在焊盘的油都掉了,,做桥,那珠子全都掉到下面来了,,汗,,有什么好办法没有可以不让珠 ...

用钢网把珠子值在板上,然后用绿油把过孔和连线都涂上晒干就ok了

网友:
我看你还是换个板子吧,很便宜的

网友:
隔热要做好呀。

网友:
我都是正反都包好的。不然爆竹的

网友:
看看北桥漏没有,漏的话在取下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