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13T点亮后亮度可调,但整体偏暗。

楼主(2012-01-09):
高压板上四个电解电容爆浆,另两个贴片保险断,更换后点亮,亮度可调,但整体偏暗。
还有个现象,好的213T菜单键对比度等均可调,而这个只有亮度可调,其他均为灰色(不能调整)。
为什么?

网友:
恢復一下工廠模式。不行再刷一下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恢复工厂模式。

三星(SAMSUNG)
  1、先在OSD菜单中将亮度和对比度值分别调为0
  2、然后进入菜单的信息项,按住"SOURCE"键(即ENTER键)不放保持5秒,就可以进入工厂模式
(有些三星的显示器没有SOURCE键,此时按下ENTER键的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
会不会是灯管老化了啊

网友:
对比度调不到零,好的那台是可以的,这台不行。

网友:
已于2012年1月18日修复,是高压板的问题,换了一块,OK了,谢谢各位的关注。

网友:
元宵节前一天已修复。图片忘记拍了。说一下思路。

1、高压板,灯管接口不对,加焊与灯管线(剪掉)对焊,注意粗、细(HOT、COLD)。细线我焊了一根,这款是共阴极的。

2、高压板加焊35 V 470 UF电容,原爆浆。焊好电源、地,ON/OFF线先任意焊好一根。开机,OK点亮。

3、线的整理,高压板上下用绝缘纸垫好,灯管线用热缩管固定。高压板八针电源接口焊掉或剪掉。ADJ最后焊好。

4、开机,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