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AK780G

楼主(2012-01-09):
  今天在同行那里接了一块磐正AK780G 主板 别人修过的换了W83323G这个8脚芯片。今天拿到手里测了下 我没有W83323G这个芯片 ,于是用RT9214代换了,桥边上的上下管没供电。还是一样没有复位。无意间用针插了下 W83323G旁边的一个空电阻的点,竟然跑码了。再从新开机又不行了。就是说每次开机要把那个空点插一下松手就可以正常开机了、实在搞不懂什么问题了 找不到图纸。希望各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
元件掉了吧。

网友:
电阻掉件了吧

网友:
不知道 估计是少个保险吧  也在学习

网友:
9214不良,换原来型号的芯片!!!

网友:
没修过  菜鸟

网友:
哥,你好熟悉啊,,,,,,,你是不是在怀化三人行那里学习的那个哥们啊,,,好久不见了,还认识我吗?

网友:
阳光 我记得你是谁啊   呵呵

网友:
看那个空点上市没有掉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