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戴尔19屏上有两个接口,一个插屏线,另一个做什么用?

楼主(2012-01-09):
菜鸟提问不要笑话哦,哈哈

网友:
这个接口是在原厂做一个测试用的 好像.实际中没什么意义..输出的一些电压 ..

网友:
厂家测试用的接口,,

网友:
谢谢两位老师的指导,明白了

网友:
学习中,呵呵

网友(点评):
小心扣分哦

网友:
我还以为能改触摸屏来

网友:
主要是采用的这款屏有这个接口, 不是DELL专用的,HP的也见过这种。

网友:
我好象也看到过这个接口   没有理会

网友:
和你们一样  都有看到个  就是没有去管个它   也不太注意  谢谢你了

网友:
这回知道了,原来也问过我师傅这个是什么接口,我师傅也不知道!

网友:
三星的屏上也有,听说是工厂内部测试用的

网友:
大多屏都有的好像

网友:
没看过,学习了啊。

网友:
原来是测试用的啊,学习了。

网友:
原来见到这个接口以为是给屏辅助供电用的,原来是厂家测试的

网友:
一定有它的用处...但不会是厂家测试的供电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