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hp的电源接口,线序怎样的

楼主(2012-01-09):
谁有图片给我参考一下

网友(点评):
直接买一个专用头,省事呀.

网友:
这是带灯的吧?自己看下电路图就知道了

网友:
带灯的.怕接错

网友:
买个过算了。。。接错就完了。。。又不贵

网友:
就是接错了搞坏了不合算

网友:
小接口是灯的。大的正负几。大圆口的适配器 有一根 是 识别 信号的。

网友:
万用表量嘛

网友:
就是接错了也没事啊,慢慢试

网友:
你要是昨天发的话,我就可以帮你了,今天早上被人家拿走了

网友:
接错了要烧板的,换一个了

网友:
应该是正,然后负,然后检测针,还有两根是信号灯,仔细量下,应该能搞定,实在不行上淘宝找卖这个头的,给他5块钱,然后买一张照片就是啦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接错了要烧板的

网友:
白色的应该是信号检测,黄的和褐色的应该是灯,红色的是供电,按我说的用表量一下看看,应该是这样,有图的话最好看下图纸